楼主(2009-08-09):
触摸屏中软元件TS0,跟T0有什么区别,如果触摸屏中设置 数字输入T0,PLC程序中输出一个T0  K5。那么这个T0的值是触摸屏中输入的数值还是K5呢?谢谢。有些模糊

网友A:
推荐你触摸屏设置数字用 D128起
PLC  用T0  D128
要不实际工作中好像不大理想

网友B:
引用楼主xiading于2009-08-09 20:19发表的 软元件TS0,跟T0有什么区别 :
触摸屏中软元件TS0,跟T0有什么区别,如果触摸屏中设置 数字输入T0,PLC程序中输出一个T0  K5。那么这个T0的值是触摸屏中输入的数值还是K5呢?谢谢。有些模糊

如果触摸屏和PLC程序都指定了T0的值,应以PLC的值为准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根据我的实际发现还是触摸屏中设置的数值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