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攻牙机

楼主(2009-08-09):
我现在换了份工作,现新公司要做伺服攻牙机,我没做过,请高手指点一下用什么思路编程好点!

网友A:
要用力炬控制和位置控制

网友B:
主要是控制扭矩和给进速度吧!其他都是位置控制不难吧!

网友C:
用力矩控制模式吧,我们是加了一个A/D转换模块进行管理的,采集这个力矩到PLC内进行数据对比,然后根据这个信号,执行进退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