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输入变频器接单相可以用但我搞不明白这也行?

楼主(2009-08-09):
几天前我帮一个厂里换一台变频器,原来的是单相输入的。厂里买了一台台达VFD-M2.2KW三相输入的回来。我认为不能用,打电话问台达工程师他说可以用把单相L,N接到变频器输入端L1,L2上输出就是三相220伏了。我照他说的安装后证明他说的可以用。但我还是搞不明白这也行!我想请大家来探讨一下这是什么回事。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也可以吗?还有就是再问问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控制三相380伏的电机,在低电压情况下电机能长时间可靠工作吗?
下载积分:+1(wsir123) 应该是三相220vac输入的 ..

网友A:
有的变频器是不行的 会检测出输入缺相!

网友B:
请问楼主,所购买的变频器的工作电压是230V级还是480V级?如果是480V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用不可以!至于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在同一电压段上的可以这样用,长时间用不会有任何问题,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品牌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C:
可以用! 但是负载不能太拉 小点还可以用! 台达 的 我也那样接过!

网友D:
呵呵呵,这个不出奇,有的变频器是可以用220v做电源的!要看型号了!效率低了一点!

网友E:
三菱的S500变频器不就可以选择单相和三相输入的吗?

网友B:
为了证实这问题,今天特地找了几台变频器试验了一下,变频器都是480V级的,试验结果如下:
1.第一台用了Tenemecanique的ATV71,7.5KW的变频器进行试验,面板上显示“NLP”,意思是“无线路电源”。
2.第二台用了Fuji的5000G11,1.5KW的变频器进行试验,面板显示一切正常,但是按启动后显示“运行”,但无频率输出,接3相电源则运行正常。
3.第三台用了AB(Rockwell)生产的PF-4,0.75的变频器试验,显示“F004”,故障含义是“欠电压”。
4.第四台用了台达的VFD-M(和楼主的一样),0.75KW的进行试验,显示“LU”,故障含义是“欠电压”。
5.第五台用了LS公司的SV-IG5,1.5KW的变频器进行试验,显示“LU”,故障含义是“低电压保护”。
根据以上测试结果,480V级的变频器这样能不能这样用,楼主可想而知。令我郁闷的是台达VFD-M的变频器楼主这样用没问题,我用就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期待高手...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楼主用变频器应该是 单相 230VAC 变频器 并且功率比较小 (0.4kw到 2.2kw)
可以接 单相 220 或 三相 220 使用。
其实只要 直流整流部分满足功率输出要求 就可以用
拿220的变频器驱动 380 的电机应该不行,输出功率低太多了。
除非把 电机 改成 220 的(很多电机 接线成星型就是三相380 ,接线成 三角型 就是 三相220)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看了是VFD-M因为说明书还在我手里。VFD-B你有吗?帮试验一下。台达的人当时说所有规格的小功率变频器都能这样做。

网友G:
是不是变频器又设置项能设置380V还是220V

网友H:
有些变频器是可以设定缺相时是否保护动作的,如三菱、艾默生、英威腾等,两相输入可以使用。

网友I:
那三菱三相变频器可以接单相220V的电源,输参数吗/?有试验过的吗/?

网友J:
这个不奇怪,要看产家的。

楼主:
大家再说说嘛。

网友K:
e有些变频器可以这样做,有些牌子的就不可以,会自检测出缺相,为什么可以呢,是这样的,变频器都是先整流成直流电后振荡成不平频率的交流电,所以说接380V电压也是先整流成直流的,你接在220V电源上也一样是先整流成直流,只是输出电压不同罢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楼主用变频器应该是 单相 230VAC 变频器 并且功率比较小 (0.4kw到 2.2kw)
可以接 单相 220 或 三相 220 使用。
其实只要 直流整流部分满足功率输出要求 就可以用
拿220的变频器驱动 380 的电机应该不行,输出功率低太多了。
除非把 电机 改成 220 的(很多电机 接线成星型就是三相380 ,接线成 三角型 就是 三相220)"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M:
这个要根据变频器的型号来确定可不可以

网友N:
220V的可以,我用过三菱的,三相接的单相

网友O:
我没有东西实际操作,没有办法说明, 但我想应该不行的,那样低电压的话就没有办法检测了

网友P:
那改成单相输入可以控制三相380V电机码?

网友Q:
有的变频器是可以的。

网友R:
还真没这样用过

网友S:
这样用是可以的,但是只见过用在三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上,比如说的安川VS616 G5系列,型号是CIMR-G5A22P2,它就可以,当然功率不大就2.2KW
有的场合设备不能断电,比如说钢化炉的烧成区的主传动,一停电那些陶瓷辊就全完了,所以配备了汽油发电机,就是单相的那种,在停电的时候就用发电机供电,保证连续运转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T:
这是正常的,因为变频器是先把交流电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电.然后再经过三极管,调整输出,电压,频率,电流.这样就可以达到单相输入,三相输出了

网友U:
台达的变频器我们用过,输入时单相的 但是输出却可以是三相的。输入时单相220输出确实三相220
和好

网友V:
欧姆龙的可以

网友W: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X:
电梯上常用220V的UPS作为停电时的应急输入,通变频器的R S两相,变频器输出仍为3相但是电压和电流均为低于额定值,此时只能制动运行
一些380V级变频器需要一个升压变压器220V/380V,220V级的变频器可直接两相通220V.取消变频器输入缺相保护和母线电压低的保护。
意大利西威变频器可以同220V单相,但选择功率大的很多的变频器,如主机2.2KW,要选11KW以上才能正常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Y:
用单相220V可以带三相220V电机,我们公司有用的。

网友Z:
小功率可以用,三菱我试过2.2KW 380V 都可以用

网友AA:
我平时都是像楼住说的那样接,只不过把电机三角接法,我这样接都好几十台设备了,还没出现过问题,无论是机械臂横移,升降,还是链条传送,都是这样

网友AB:
交——直——交的变频器只要满足它的电压检测条件,三相输入的接单相也可以。

楼主:
听了大家的讨论,我学了不少经验。谢各位。关于这个问题还希望大家再多谈谈自己的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