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我不会plc,找工作,使我体会到没门技术的难处。想看看能不能找份好点工作。
现在想自学,请问下,如果我分配了I/O表后,在进行写程序之前还要做哪些工作?
比如要不要对PLC进行什么设置。。。。。?
我手上现有个keyence的编程软件,如果哪位师傅有用Keyence编好的小程序,附上I/O表,总之解释的越清楚越好啊。愿意抽空传份我的话,将感激流涕啊。
zhen.wenfeng@163.com
如果有师傅能够有空用QQ偶尔能让我询问下,就请加我1204171843,鄙人将流涕感激。

网友A:
引用楼主finewen于2009-08-09 22:40发表的 小白求教 :
我不会plc,找工作,使我体会到没门技术的难处。想看看能不能找份好点工作。
现在想自学,请问下,如果我分配了I/O表后,在进行写程序之前还要做哪些工作?
比如要不要对PLC进行什么设置。。。。。?
我手上现有个keyence的编程软件,如果哪位师傅有用Keyence编好的小程序,附上I/O表,总之解释的越清楚越好啊。愿意抽空传份我的话,将感激流涕啊。
zhen.wenfeng@163.com

      熟悉生产工艺,设备性能,程序上选定你所选用的PLC型号

网友B:
你的软件是什么系列的,kv-24   kv-1000 kv-5000这些软件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是KV STUDIO 4.0

网友C:
学三菱的吧。先看说明书。然后看例子。其实不难。要编复杂的程序就看造化了。

网友D:
  • 下载积分:+2(少中天) 请勿发表广告或者宣传

网友D:
  • 下载积分:+1(少中天)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从基本功开始,比如中间继电器的原理,PLC的基本指令就是继电器线圈和触点的关系,
    最重要你要有台PLC接上灯泡,微动开关,对了,怎么接线你要好好看说明书,别接错了烧了
    然后写点简单的程序,比如LD X0 OUT Y0等

楼主:
    那哪位师傅有三菱的编程器,可以的话请传份我,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学三菱的吧。先看说明书。然后看例子。其实不难。要编复杂的程序就看造化了。

    我学的就是三菱的,建议楼主要入门学这个吧,本人觉得很好学的,而且用起来比较方便。三菱学得差不多了,再看看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