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那科a系列A06B-6089-H102伺服报警403

楼主(2009-08-09):
求教高手,哪里的问题?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谢谢!

楼主:
接电后,数码管显示一横杠,风扇运转正常

网友A:
报警的时候,系统画面报警403,那A06B-6089-H102的数码管显示多少?
联系QQ:942724632

网友B:
你最好把设备现象说一下,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之类的,伺服报警是403,屏幕显示什么报警,你检查一下编码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24伏电源,出现那种情况一般是根本就没有上电,它检测以后有故障,你看一下你的24伏电源和电源模块相关线路

楼主:
谢谢大家!这里很不错,好心人还是很多,问题已经解决,第一次修伺服,没经验,经查是板孔断线,造成三个电位器中的两个不能吸合。暂时不能试机,我想问题应该就是这一个吧。

楼主:
晕,403修好了,现在又报404警,怎么办?大概会是什么出问题呢?求助好心人。

网友C:
404 轴卡的准备信号为 off 伺服放大器的准备完成信号 为 on

楼主:
谢谢yerong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判断是轴卡的问题还是伺服放大器的问题,没有代换的配件。它们之间的信号线是好的,测过了。
另外,M187,M184,M197,M194,这四个接口能互换吗?是否完全一样?我把其中一个单轴伺服接到M184口就报401,接到M194口报404,另外一个双轴伺服未接。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