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C、T等问题

楼主(2009-08-09):
Q系列里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有没有是延时断、递减计数的线圈????有,是哪些啊!~

网友A:
定时器只有延时导通的,需要延时断开可以借助辅助触点,很简单
计数器的递增和递减是可设定的,由系统位设定,可以查看编程软件帮助里的特殊继电器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就是说没有直接使用符合要求的定时器和计数器?

楼主:
人太懒了,麻烦你说下,递减计数器的触发时要哪个特殊继电器

网友A:
不好意思,记错了。
Q系列计数器只有加计数。
由系统特殊继电器设定加减计数的是FX系列的高速计数器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B:
该图为单相输入加减法计数器用法,还有两相输入加减法计数器,具体请参考Q系列公共指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