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时出错

楼主(2009-08-09):
各位师傅:请问我安装了GX Developer8.0 和 GS imulator6怎么在梯形图编好后进行仿真时出错?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出现什么错误呢?换这里下载的7.16试下看看

网友B:
我用的也会出错

网友C:
错误的画面能传上来看看吗?

楼主:
出现的错误是仿真时弹出一个小方框图,图标和文字都是灰色的,应该RUN显示黄色才对。所以仿真器不运行。而且编程软件自动关闭,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可能是端口设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