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崴伦屏与s-200反应慢
大海

楼主(2009-08-10):
崴伦屏与西门子s-200,屏和s-200通信波特率设为19200但屏上按一下到plc动作有延迟,如果快速的点击10下,手已离开屏plc Q点开关输出要延迟1之2秒钟才能完成10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S7-200的通病,S7-200的反应就是慢的很,垃圾东西。其实S7-200并不是西门子公司真正的产品,是他收购来企业的产品。在安全要求高的场所,建议不要用。

网友B:
楼上朋友,S7-200真像你说的那么垃圾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市场的占有量那么大?不知你对S7-200了解有多少。它的运算速度再慢的话也不会像楼主讲的那么慢吧,我用S7-200和威纶MT506MV的屏一起用怎么不出此问题呀?请问这位朋友,其他品牌的PLC这样快速操作的话,PLC反应能和操作保持同步吗?出现这种问题,楼主可以把触摸屏PLC参数里面的PLC数据包的数值增大一下试试。

网友A:
我对西门子屏和S7-200的PLC的体会很深,反应就是慢的很,按一个按钮,要延时1秒才反应过来。做的流程图,动画(比如风扇连续转动,中间间隔最少1秒以上,弄的看上去都不像风扇在转动)。有什么紧急情况只能按急停按纽!
国内用的人很多的原因:1,编程时在某些功能上比其他的品牌要好做些,简单,只要设设参数就可以了。
2,就是好多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认为只要是外国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
大海

楼主:
先谢谢2楼的朋友,我把 触摸屏PLC参数里面的PLC数据包的数值增大到20问题依旧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一下Proface的触摸屏,说实话Weinview的触摸屏和S7-200通信时慢一点,但是我用过的也不像3楼所描述的那么慢。
求教崴伦屏与s-200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