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变频器频率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0):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个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有条输送线由于速比选型太大导致我把变频器频率调到50HZ时皮带速度还是闲慢,所以我现在把频率上限调整到70HZ。请问这时当我把频率再调整到50HZ时电机的转矩会下降吗?

楼主:
变频率是V/F控制模式。

网友A:
如果是国产的普通电机还是别这样做了
硅钢片工作的最佳频率为50Hz,频率过大,锅流倍增,发热具增。
如果是高质量的电机,看你机械结构没问题,可以试下。
要么把电机功率换大,实在不行 选变频电机哈

网友B:
频率最大如果速度不够,除了本身的V/F曲线外,也要考虑传感比的嘛,你不要用的减速机太过离谱,那样你的速度当然是不够的嘛,可以的话,把详细的资料放上来啊

网友C:
你调回在50HZ运行转矩不下降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D:
只单纯变频器的情况转矩不会下降,速度就又慢了,就跟零速启动一样,速度低转矩高。不会变的。

网友E:
普通马达只支持50HZ呀,建议换变频马达试试。

网友F:
放心使用不会下降的

网友G:
没事的,我们公司的普通电机用70HZ运行几年了都没事。

网友H:
我感觉楼主的概念有点模糊.应该是频率在70HZ时转矩会下降,回到50HZ时才正常.因为普通电机是按50HZ设计的.

网友I: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因为传动比的原因,设备启动时需要力矩会减小,也就是说变品器输出比较小的力矩也能启动设备。但普通电机最大频率不要超过100HZ.

网友J:
没问题的,我原来用过的电机经常调到50HZ以上,运行还是一样OK的。那里还是热加工车间,温度挺高的。

网友K:
放心使用不会下降的,发热具增

网友L(2009-11-27):
说辞不一啊,学习中!!!

网友M:
转矩会下降!

网友N:
减速比太大了

网友O:
这样做 没事的 ,转矩不会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