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09-08-10):
大家好:
我有一快小铁块围绕它一端做圆周运动,当它转到一个位置时在此位置装有一个接近开关,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是送到PLC的。当这个铁快以高速转动时这个接近开关指示灯也亮了,但PLC确实没收到这个信号。大家帮我介绍介绍有没有灵敏度高点的接近开关。

网友A:
问题是接PLC的哪些输入点?

网友B:
难道是响应时间!?那个转盘的线速度是多少!在看看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

网友C:
接近开关指示灯亮了的话,开关应该是附合要求的。
可能你的输入点响应速度慢了吧

楼主:
线速度大概6圈每秒。我用的是普通ORMON的接近开关。响应频率0.4KHZ。按算下来是可以的。但实际不行。我的感应距离已调整到很近。

网友D:
调正开关与铁片的距离,间隙要小,有可能会好。以前我碰到过,不过转速是否同你一样。不知你干什么的。

楼主:
我几乎调整到贴在一起了。

网友E:
看下线接对了没?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些细节上

网友F:
关键是看PLC输入点的采集频率是多大?

网友G:
你怎么知道PLC 没反映呢?如果是三菱 的接到 X0 X1 看看
编个 LD X0 SET M0看看M0状态有没变化

网友H:
可以用中断来抓取!

网友I:
对于这类检测,检测点应该是X0-X7采用高速计数器的办法或者中断的方法来捕捉脉冲,但事先应该算算小铁快旋转过程中,从检测上升沿到检测下降沿(传感器得到的脉宽)的时间是多少,也就是脉宽多少,根据已经条件是可以算出来的,脉宽太小了超过高速响应的时间当然是检测不出来的。
另外,传感器本身也存在响应延时,具体问问供应商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我用的是AB的MICRO 1500。

网友J:
诸工?我感觉应先清楚PNP与NPN?

网友K:
传感器与plc都有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诸工?我感觉应先清楚PNP与NPN?
对,我也认为先看清楚是PNP还是NPN,接线对不,在看响应时间

网友M:
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