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哪位大侠知道fx系列列掉电保持区域是多少?
包括m去和d区。哪些是掉电保持的?这些区域可不可以设置?在什么地方设置?

网友A:
以下是引用:
M500——M1023 (可修改型) 524点
(采用通信功能时M800——M899 主站到从站
    M900——M999 从站到主站)
M1024——M3071(专用型)2048点
M500——M1023 (可修改型)可以通过修改PLC的参数来改变通用型和断电保持型之间的比例
D200——D511 ( 312点)
采用通信功能时D490——D499 主站到从站
D500——D509 从站到主站
D512——D7999
7488点供滤波用
D1000以后,可将500点为单位做为文件寄存器设定

网友B:
还需要什么呢?FX编程手册和使用手册多有介绍

网友C:
  •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D:
    但这是电容保持型,过不了多长

网友E:
    下个手册不就有!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F:
    1N ,3G ,3U各有不同,參考手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