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最近修了个燃烧机,其中一个控制器坏了,想用PLC给改造成本有些高了,用继电器地方有些不合适,用单片机不是太熟悉,因此请高手们看看用什么改造比较经济理合理

工作过程:电源经燃气压力开关接通控制器,风机在风压力 开关常闭通的情况下开始运行,运行后 常闭断开,常开接通,为以后点火和打开电磁阀做控制源,风机运行20S后,风压检测正常的情况下,即风压开关常开接通后点火变压器开始点火15S,电磁阀在点火10S后开始打开,正常后燃烧机开始燃烧,如在2S内离子感应器检测不到燃烧机燃烧的信号《离子感应检测到一个负压》将关断电磁阀停止供气,风机继续运行15S关断并全部自保,延时5S按复位后机器从新运行,

请问应该如何选型,如果简单的话看那位师傅有时间给做个例程,好让我从这里开始进入单片机的世界

网友A:
我想这个只能用单片机的,PLC还不好用,因为成本实在是太高,貌似这个设备体积也不是很大。最好用单片机,用微电控制应该成本会很低,这个不会做没关系,请个人帮帮忙,再或者让别人做,也花不了多少钱的,本人建议不用PLC控制。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B:
    用国产PLC也就600-700一个(点数8个),看你能不能承受。
    用单片机成本100以内,不过没有专业基础搞单片机,花时间较长。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朗工自动化,承接自动化改造工程:PLC控制系统、伺服系统、气动、步进、节能灯设备、机械手、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变频器、人机界面,欢迎洽谈,

网友C:
    燃烧控制器最好还是用原来的,向设备供应商提出购买配件.不要自己改装.考虑的是安全问题.如果确认自己有把握,可以试着改制.但前提是必须保证安全可靠的.对于会PLC控制的人.控制器工作原理是不难.但是本人建议还是使用原配器件为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烧控制器最好还是用原来的,向设备供应商提出购买配件.不要自己改装.考虑的是安全问题.如果确认自己有把握,可以试着改制.但前提是必须保证安全可靠的.对于会PLC控制的人.控制器工作原理是不难.但是本人建议还是使用原配器件为好.

          鬼子的配件黑的很,要1000-1500不等,不要说用户显贵,连我也感觉不值,在说咱人民币不能都让鬼子给黑过去不是,安全问题只要把离子检测做好应该是没有问题,原来燃油的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能解决问题,现在是天然气,所以要改装的合理些,本来模拟的也可以做,用四比较器339,可现在有这个机会想学习一下单片机,忘高手给与指点,做个例程在结合指令学习一下,我的考虑使用PIC类型单片机,用在工业控制要考虑抗干扰

网友D:
    14点PLC约500--600元应该可以/可靠性高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安全第一,我也接触过柴油锅炉,样子很像楼主说的,还是用厂家的控制器好点,你要学单片机可以在其它领域学习,没必要来改这个,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如果单片机不能直接检测的话可以在检测端加一个电压比较器,,让比较器的输出端变为高低电平,可参考如下电路::
           燃气热水器是常用的小家电。各种品牌的控制电路大同小异,现以附图的“光辉牌”燃气热水器电路进行剖析,以供读者参考。LM339是一种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宽的四电压比较器。优点是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大于10mv,就能使输出端电压翻转,因此该IC大量使用在燃气热水器控制电路中。电路中的比较器A1为控制产生高压点火用;A2、A3为启动电磁阀用。图中的电磁阀线圈L由两线圈串接组成。A、B之间用中0.1mm漆包线绕约4000~6000匝,B、C之间用中0.23mm漆包线绕约150-200匝。要让电磁阀开启,两部分线圈中必须同时都有电流通过;一旦启动后,其维持电流很小。当开启热水器出水阀门后,足够的水压就可使图中水压联动开关K接通,此时A1的同相输入端(11脚)因C3初始充电,其电压低于⑩脚。此时输出端(13)脚处于低电位,振荡管Q1振荡,产生高压打火。由于D3的钳位作用,A3的正相输入端⑤脚为低电位,输出端②脚也为低电位,Q3正偏导通,电磁阀线圈L中有电流通过产生吸力,但不能开启电磁阀;同时A2的同相输入端⑦脚因C2充电初始时处于低电位,因此输出端①脚为低电位,为Q2提供正偏,使Q2导通。电磁阀B、C线圈中有较大的电流.这两部分线圈产生的吸力叠加,电磁阀才能开启。一旦点火成功后,熄火保护探针因高温产生离子电流(此时打火已停止.A1输出端已为高电位,D3无钳位),因此A3的同相输入端⑤脚仍为低电位,为Q3继续导通提供保证。经过约5-6秒的高压打火时间后,c3已充足电,A1的输出端(13)脚转变为高电位,振荡打火停止,启动指示LED也熄灭。当C2充足电,A2正相输入端(7)脚为高电位时,输出端(1)脚转变为高电位,Q2截止,电磁阀线圈中只有Q3提供的;小电流来维持开启。使用过程中,若出现熄火,离子电流消失,A3的正相输入端⑤脚转变为高电位,输出端②脚为高电位,Q3截止,将电磁阀关闭,燃烧室中不会充满燃气.

网友F:
    老兄就这个东东你就想改了啊!你不必了这东东我们厂里就用十多台了!那控制器去买一个就不是200多元吗?你要几多我帮你搞定!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我还要学习一下啊

网友H:
    继电加电子线路可以完成!我厂也用这个!不过一直都是更换控制器!没改线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回7楼问题:看了电路图,相信你可以自己搞一套出来.Q2;Q3负载完全可以变通用燃气专用电磁阀线圈替代.只是3V的电磁阀线圈电压有点难找.但对于搞工控的人这点不能算问题,用小型继电器转一下即可.

楼主:
唉,各位没有看懂我的意思,模拟电路一天功夫都能焊出来,现在的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学习一下单片机,看看单片机的指令和PLC有多大区别,要是怕这怕那,神舟也上不了天,干脆买一个鬼子的上去不省尽吗,

网友I:
是柴油锅炉, 不是燃气热水器,它有风门,有大火和小火。它是阻容降压,电源故障率很高,注意检查电路上面的贴片三极管吧!

网友J:
用西门子LOGO!可以啊

网友K:
楼主最好能把它解剖,把电路绘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L:
这个简单啊,用PLC实惠点,从原理上和性能上可靠点‘

网友M:
我有微型PLC控制器供应(含控制程序),可满足你要求,外形普通继电器大小,I/O共11点,3个点输入,3个点输出,5个点输入输出可任选,12-24V电源供电,可按你要求定制的梯形图控制程序,400一个,需要联系我QQ:6395435
QQ:6395435

网友N:
我认为没有必要

网友O:
如果你解决了火焰信号线的问题,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

网友P:
PLC吧,我厂的燃气锅炉就是这个件,PLC控制,有实际工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