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cx-one3.0启动PLC模拟时,显示"起动梯形图引擎失败“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0815,可那些软件单个使用都很正常,只是不能模拟运行.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重新安装Cx-Simulator软件或者升级CX-Ser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Cx-Simulator软件或者升级CX-Server.

最好注意杀毒软件的问题。。。。

楼主:
最好注意杀毒软件的问题
???会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