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私服电动机的定位控制,不用伺服驱动器用PLC直接控制可以吗?如果可以那PLC可以控制多大容量的伺服电动机呢?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plc 可以控制。。。大概最少能控制1万KW 的伺服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 可以控制。。。大概最少能控制1万KW 的伺服电机吧

这位你吹牛吹到月亮上去了。人家不懂来问。你却乱答。不用定位模块来控制的马达叫伺服马达吗?有没搞错。你基本功也非常强呀。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 不用 伺服驱动器 直接用 plc 驱动 伺服电机?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是直接用 plc 用发脉冲的方式 直接控制 伺服 做定位的动作是可以的。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定位模块就可以做到复杂精准的位置控制。

有些 伺服 支持通讯控制,用通讯模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接线也很简单。

有些 伺服 支持输入点 点位控制 用普通的 plc  的就可以简单位置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 不用 伺服驱动器 直接用 plc 驱动 伺服电机?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是直接用 plc 用发脉冲的方式 直接控制 伺服 做定位的动作是可以的。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定位模块就可以做到复杂精准的位置控制。

这位猛男说的伺服实在是强。只不过用处不大吧。属于绝对的小儿科类型的。晕。那叫伺服做出来的设备肯定很便宜。也没人要。因为太强了。人家用不起。如果这也叫伺服真是玷污了伺服2字。

网友D:
我还没用过呢,不好说

网友E:
朋友给我讲解一下 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动机必然的联系和控制好吗?我对这方面了解很少。

网友A:
伺服电机本身多配套驱动器的。你如果用速度和扭矩控制就不用高速脉冲输出的模块和设备。
如果是位置控制就要用到高速脉冲输出,可以集电极脉冲输入和差分输入。比如FX1PG
有些定位模块是用光纤通讯控制的。比如FX3U-20SSCH
建议搂主看看伺服电机使用说明书。。。。就能了解了

网友F:
目前世界上有1万KW的伺服电机吗?
我的天你是搞工控的吗???????????????/

网友A:
我什么多不懂是来混积分的

网友G:
10000000W,能上月球了。正常都应该和驱动器配合使用的,你只要了解一下伺服系统中的驱动器是干什么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用?为什么要不用了?如果你没搞清楚伺服驱动器是干什么的?那说了也白搭。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 不用 伺服驱动器 直接用 plc 驱动 伺服电机?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是直接用 plc 用发脉冲的方式 直接控制 伺服 做定位的动作是可以的。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定位模块就可以做到复杂精准的位置控制。

奇怪,你用PLC发了脉冲,就可以控制了,想问下你,你的脉冲是发到哪里了?你没有控制器来控制电机,那你用PLC发的脉冲发在哪???????????

网友I:
不懂不要乱讲,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是配套的,PLC给出脉冲信号来实现精确定位,或者用模拟量来实现速度控制。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