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托力多电子秤通信

楼主(2009-08-10):
FX2N怎么写程序才可以读出电子秤的数值? 谢谢!

楼主:
有会的吗?

网友A:
你用通讯还是模拟量?不同方式的情况下是不同的
232相连,进行通讯,想把电子秤里的数据读到PLC里。

网友A:
可以呀。。。你要看格式。和PLC的232通讯板正确连接后。用RS指令发送和接受数据。
具体看数据格式及内容。提取出你有用的部分。就读取出来了。
非常简单的

网友B(2010-05-08):
我曾经读取过,只要格式准确还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