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注:此为Litung发的修改版

三荾 PLC 模擬分享:氣壓缸前進後退模擬

使用純軟體的方式來模擬PLC的動作

環境: GPPW+LLT+MX+電腦一台 ^_^

使用方法:
1 先開啟 GPPW
2 載入PLC程式
3 執行LLT
4 開啟附件檔PLC模擬器
5 加了一个语音报时

動作:
有VB6的畫面來模擬氣壓缸的前進與後退。

PS: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抓回去看看, 有问题请讲出来了。
附件: 氣缸測試.rar (10 K) 下载次数:144
附件: plc模擬器.rar (62 K) 下载次数:177

楼主:
有兴趣的共同学习了

网友A:
PLC模擬器打不开。

楼主:
要先解压,能否发个图,看一下什么问题

楼主:
重新处理了,再试下了。谢谢

网友A:
一样的,你那个MX是什么软件。

楼主:
缺少的控件
附件: 语音报时.rar (140 K) 下载次数:52

楼主:
把语音报时的控件注册后应该就可以了,MX是3.0

网友A:
还是不行。

网友A:
我没有安装那个什么MX软件。

楼主:
这下的请教高手了,我也不知少了什么文件了。

网友B:
完全不须要,多此一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安装那个什么MX软件。
此模擬,必須要有MX元件。
否則VB6無法與GPPW內的LLT溝通;因此程式就會有問題。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报时和PLC有什么关系.?
牛马不相及,!

网友E(2009-12-05):
是的,需按装三菱通讯组件MX,像各大品牌HMI只所以能与三菱PLC进行通讯,也是借助于这个通讯组件,用VB做只不过从最根本的做起,相当于自已搞了个HMI...不过这个通讯组件网络上基本上找不到了,有空我把它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