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如何保护系统的缺相问题啊,除了用缺相保护器外,最好是经济实惠点的方法哦,谢谢!~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防止缺相的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直观的让人知道是哪相断了呢?我的方法在A、B、C、三相上分别与零线接一个指示灯,然后哪相断了,指示灯就熄灭,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行不?这种方法我认为只适用于电机很少的系统中

网友A:
问用什么东西吃饭。中国人说用筷子。印度人说用手。总是要缺相的东西来保护的机台不是好机台。发现鬼子的那些机台很少用缺相保护的。其实也主要是针对大功率的马达。马达的旋转方向。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B:
    我是用二个380V线圈电压的继电器,线圈二头分别接L1、L2或接L1、L3,然后把触点互相串联后接在控制电路中,只要是缺相,控制回路即可断电,起到保护作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用两个微型继电器吧,把A相与B相接到第一个继电器KA1的线圈,把B相与C相接到第二个继电器KA2的线圈,控制线路串接到KA1和KA2的常开触点上,这样任何一相失压后,控制线路也就断开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D:
    也在头痛这个问题,通常使用 接触器+热继电器,但有时热继电器本身坏了(断一相)结果反而把电机烧了。 现在 用 电动热磁断路器 代替 热继电器,  还可以。就是价格贵了去了。

    电动机热磁断路器+接触器 只要选择得当,设置值合理 基本可确保过载,低电压及缺相后电机不会烧毁。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用指示灯和继电器作缺相保护比较经济实用.我要说的是用指示灯作接地指示也比较好.方法: 将L1;L2;L3分别接指示灯,看灯是否点亮来观察接地效果如何.灯灭表示接地效果不良.关键是接地应一点接地.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我看采用继电器来控制比较好,然后用其触点来控制控制回路,一但缺相整个系统都用不起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二个380V线圈电压的继电器,线圈二头分别接L1、L2或接L1、L3,然后把触点互相串联后接在控制电路中,只要是缺相,控制回路即可断电,起到保护作用。

    我想了下,你的方法可行是可行,但是我认为这种方法只能起到保护你安装继电器之前的那不分系统,譬如说你安装在交流接触器前面,那么假如交流接触器后面部分电路缺相了,那不是起不了作用了吗?那电机还是会照常缺相运行,大家说我的观点正确吗?再问下2楼,你是把继电器安装在线路的什么位置呢?谢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有道理呀,呵呵呵呵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啊

网友H:
    如果仅缺相指示,就用单相漏电保安器上的电流互感器加电阻再加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实际 上靠用三相上的继电器来辨别缺相是行不通的。如果是功率比较大的电机在运行中突然缺相,接在三相上的继电器不会反应!缺相保护的类型很多:有电压型的,电流型的;有零序的;有相序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下,你的方法可行是可行,但是我认为这种方法只能起到保护你安装继电器之前的那不分系统,譬如说你安装在交流接触器前面,那么假如交流接触器后面部分电路缺相了,那不是起不了作用了吗?那电机还是会照常缺相运行,大家说我的观点正确吗?再问下2楼,你是把继电器安装在线路的什么位置呢?谢谢!~

接在哪里?这确实很重要。如果是从电机接线盒脱落一相那接在外面还是没有什么用的,一样烧M.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楼上的方法都可以呀。不过我认为,为什么不用缺相保护器呢。造价不高,性能又好。缺相和相序的问题统统解决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这个问题不是复杂,关键是造价了

网友L:
    现在都用变频了,是很少烧电机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用双交流接触器,各接不同的相序来起到保护的作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N: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