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软件怎么使用

楼主(2009-08-10):
软件是英文版的,梯形图写好编译后才能写入PLC,怎么转换呢。

网友A:
这个是基恩士PLC的编程软件,不要转换,直接写入就行了!

下载积分:+2(吴玉华)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主,程序可以写入,写入后PLC处于停止状态,RUN灯熄灭,怎么让它运行呢

网友A:
你上面这张图上有个绿色的按钮你按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主,可以运行,输入信号怎么接呢,比如接一个常开输入信号,三菱的是接COM端子和X端子就可以了,KEYENCE怎么接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PLC的型号了,型号不同接线方法不同.!

网友B:
晕,还是多看下这方面的资料把,怎么运行都不知道,书上都写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