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LC掉水里了

楼主(2009-08-10):
我放在家里的PLC欧姆龙的 C28P 被我家还在扔水里了 回来后才知道的 不知道这样还可以用吗 一直没敢通电 谢谢

网友A:
扯开暴晒三天

楼主:
拆开暴晒2-3天就可以了吗 谢谢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试试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暴晒2-3天就可以了吗 谢谢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试试了 谢谢
哈哈,当时处理后应该没有问题,以后可能就会有,我原来也是C28P发大水在水里泡了,后来也能用,可时间长了出现双面连接孔氧化,接触不良,出现这样那样的不稳定,
这个程序可不可以直接读存储27C64

网友C:
这么肯定?一定能用是谁都不感保证的,尽力去做吧,有“后遗症”的情况发生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也可用热风枪烘干。
干燥之后再上电试验,是否好用要看试验结果

网友E(2009-09-26):
酒精泡一下

网友F:
可用热风枪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