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09-08-10):
请教大家,我的软件打开就成这样是啥回事,我重新卸载安装还是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A:
中毒了.系统重装吧

网友B:
系统支持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操作系统如果是克隆版,换个其他的版本试试,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很多精简克隆版式的操作系统不支持导致软件无法运行。

网友D:
樓上都有說了
1.電腦有病毒,請查殺
2.系統為ghost系統,建議重裝系統後再測試

网友E:
中毒了.系统有问题,重新安装就能解决问题,ghost系統安装好了也一样的用,没问题的.

楼主:
可是我安装8.52版本的软件就能用,只是不能打开以前的文件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