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v8安装后无法打开文件

楼主(2009-08-10):
小弟在安装完GX developer v8后,从文件打开gppw.gpj打不开。打开运行GX后再从打开文件也无法识别gppw.gpj。
我重装了好多次依然如此,大问大虾给帮帮忙啊 ,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打不开是否有提示?!也许是gppw文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是否有提示?!也许是gppw文件坏了
没有提示啊 直接跳转到打开GX developer的打开文件界面

网友B: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C:
1.查看文件是否唯独了?
2.查看是否缺少文件?

网友D:
谢谢!我试试7.0的软件,我也重装好多次系统了还是不行

网友E:
电脑需重装系统。

网友F:
是不是打开什么文件都显示绿色的?
那不是系统的问题
GX developer 的安装目录里不能出现中文

网友G: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回来重装了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