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WEINVIEW屏上载程序出现乱码

楼主(2009-08-10):
各位大师你们有无碰到程序编好后,在电脑模拟一切正常。
上传到屏后出现乱码?你们有没碰到,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哎。。。。难道大家的人品这么好,多没有碰到过

网友A(2009-09-10):
东方语言 西方语言 有没有切换过来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这是维纶屏的通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C(2009-12-05):
注意你们的系统是不是VISTA系统,如果是VISTA,请在EASYBUILD下面的属性中选择兼容的那个点上并且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D(2010-07-0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干扰的问题,你把干扰问题找出来解决了,我相信你的触摸屏上的问题也能解决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F(2011-02-09):
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G:
8楼正解

网友H:
下载的时候选字体一起下装

网友I(2011-03-21):
语言选择问题。

网友J:
在选项菜单里点语言,选东方语言,然后再下载到触摸屏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