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Developer安装问题

楼主(2009-08-10):
请各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GX Developer安装问题, 我安装了一个GX Developer 8.52版本的软件,不可以新建工程,但软件在其它电脑上都可以使用,

网友A:
你的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B:
安装时不要选择任何选项,默认一直下一步,到安装结束,应该就好了.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8.html

楼主:
可我的系统在其它电脑上安装后,再安装GX Developer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真搞不明白。

网友C:
建议重新安装试试,在监控专用的方框中不要点对号哟!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