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940GOT出现乱码一事

楼主(2009-08-10):
设备上有一F940GOT,汉字用的全是繁体字,用软件COPY程序下来时,汉字出现了乱码,请教如何解决……不胜感激!
450424144@QQ.COM

网友A:
软件用低一点的版本再试一下。

网友B:
装个繁体系统就好了。

楼主:
多谢,过两天找个繁体版的系统试下了!

网友C:
注意一下设置,其中的语言选项不可选错了。

网友D:
断电重新开机,然后在启动前用手按住触摸屏四角,进入触摸屏系统画面,然后根据里面的内容找到系统语言,根据系统语言选择成中文,就不会出现乱码了
或者是你应用的版本调出来的程序是日本那边的系统程序,没有装中文版的系统语言文件,所以建议用中文版的软件进行掉出程序,这样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希望能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祝你成功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
wehyre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软件换个版本来打开就好了

网友G:
940 不支持繁体的吧。。。

楼主:
多谢各位仁兄指教,正在努力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