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新手求教

楼主(2009-08-11):
关于威伦触摸屏能用什么功能,可以实现触摸一个地方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让M104通一下,一种是让当前窗口跳到下一个窗口,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最好有实例小弟时分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很好解决,先建一个窗口跳转页面元件,在把M104的执行元件放在其刚刚的建好的元件上面即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PLC来控制切换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