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cc flexible 2008 不能通讯

楼主(2009-08-11):
我现在用wincc flexible 2008 组态,控制器是s7200_224。
我采用PC-PPI 电缆通讯,但运行WINCC flexible runtime的计算机
始终和PLC通讯不上。每次一运行就提示: 通讯中断,访问点或模块
组态不正确 。
用编程软件micoroWIN
通讯,上传,下载均正常,
排除了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多人检查,设置也没问题。换用
欧姆龙PLC实验,能正常通讯。
请问还有别的影响通讯的原因吗?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设备啊200还组态??IP设对了吗?

网友B:
你在wincc flexible 2008 组态的连接设置中将网络栏中的选项选成“标准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