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配多大瓦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9-08-11):
一套滚轮系统,要压住厚0.3mm宽2.5mm的铁片丝并滚动,问配多大瓦的伺服电机?谢谢大家!

网友A:
要你们机械工程师算一下就知道了啊

楼主:
刚起步院子小请不起,希望大家帮我算算

网友B:
要知道扭矩 速度 惯量 才能算功率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你要算 动态 静态 减速 加速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每分钟拖动这根铁丝45次,拖300mm长

网友D:
楼上说的清楚了,您提供的这些资料还是不够详细,无法计算哦。

楼主:
谢谢大家了,自己刚开始学工控也不知道个所以然

网友E:
可以先找一个旧的伺服电机或变频器和电机试一下,用变频器方式可能还容易实验出来些,因为这是搞设计,所以单凭理论计算可能周期还长一些。实验高于理论

网友F:
你可以看些伺服电机的技术资料呀!上面都有详细的选型方法的!
但是实际和理论好像差距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