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

楼主(2009-08-11):
大家说说普通电机能长时间运行在70HZ的频率下吗?
负载是皮带轮。轴承机械部分会加速磨损吗

网友A:
LZ的方式我猜测是为了提速,很不可取啊,因为转速是跟频率挂钩的,转速提升以后,发热,转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建议用减速机

网友B:
如果是国产的普通电机还是别这样做了
硅钢片工作的最佳频率为50Hz,频率过大,锅流倍增,发热具增。
如果是高质量的电机,看你机械结构没问题,可以试下。
要么把电机功率换大,实在不行 选变频电机哈
以上问题有人几天前发表过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恩知道了。现在比较郁闷明明是机械工程师减速机选型不对。导致速度跟不上。非要我们搞电气的用变频器来弥补。到时候出了问题又要怪你!

网友B:
呵呵。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我就回他们一句话,可以用但是不能保证长期的稳定运行

网友C: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通常我认为没问题,这在企业中最为常见的,也经常能看到那些人说这说那说怎么怎么不行,会造成什么什么后果,本人做德国设备也七八年了,电机的的选型很重要,并不是说什么变频电机,什么是变频电机?名牌也一样的会标有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转速等等,按理说就一定按额定频率工作了,都不需要什么变频器了.不是说不行,要看电机负载情况而论.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