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行时可以上传触摸屏人机吗?

楼主(2009-08-11):
如题,在PLC运行设备动作的时候我想把proface人机的画面给传送到PC上,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因为目前设备因为生产的关系没办法停下来。想运行时读取。

网友A:
你的人机如果是那种没有用到逻辑控制输出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人机如果是那种没有用到逻辑控制输出的,就可以
什么意思?不了解。

网友B:
一般不行的吧~~~~~我还没看倒过工厂里触摸屏有不用到控制输出的

网友C:
可以的,大可放心的传就好了

网友D:
可以,我經常用,放心用吧!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网友E:
可以,我以前用过来的

网友F:
可以的,我在三菱上用过
indirsty

网友G:
维纶的不可仪,三另的got900系列可以

网友H:
当然可以,只要不是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