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S7-200系列PLC 模拟量扩展模块技术规范、接线图、输入范围配置
一、模拟量扩展模块通用规范
型号
模块名称及描述
尺寸(mm) W×H×D
重量
功耗
VDC
+5VDC+24VDC
6ES7 231-0HC22-0XA0
EM231模拟输入
4输入
71.2×80×62
183g
2W
20mA
60mA
6ES7 232-0HB22-0XA0
EM232模拟输出
2输出
46×80×62
148g
2W
20mA
70mA
(两个输出都是20mA)
6ES7 235-0KD22-0XA0
EM235模拟量混合模块
4输入/1输出
71.2×80×62
186g
2W
30mA
60mA
(输出为20mA)
二、模拟量扩展模块输入技术规范
常规
6ES7 231-0HC22-0XA0
6ES7 235-0KD22-0XA0
数据字格式

双极性,满量程
单极性,满量程

-32767至+32767
0至32767

-32767至+32767
0至32767
DC输入阻抗
≥10MΩ电压输入
250Ω电流输入
≥10MΩ电压输入
250Ω电流输入
输入滤波衰减
-3db,3.1Khz
-3db,3.1Khz
最大输入电压
30VDC
30VDC
最大输入电流
32mA
32mA
精度

双极性
单极性

11位,加1符号位
12位
隔离(现场与逻辑)

输入类型
差分
差分
输入范围

电压
电流

可选择的,对于可用的范围
0至20mA

可选择的,对于可用的范围
0至20mA
输入分辨率参见表A-20参见表A-21
模拟到数字转换时间<250μs<250μs
模拟输入阶跃响应1.5ms到95%1.5ms到95%
共模抑制40dB,DC到60Hz40dB,DC到60Hz
共模电压信号电压加共模电压必须为≤±12V信号电压加共模电压必须为≤±12V
24VDC电压范围20.4~28.8VDC(等级2,有限电源,或来自PLC的传感器电源)
三、模拟量扩展模块输出技术规范
常规
6ES7 232-0HB22-0XA0
6ES7 235-0KD22-0XA0
隔离(现场与逻辑)

信号范围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10V
0至20mA

±10V
0至20mA
分辨率,满量程

电压
电流

12位,加符号位
11位

11位,加符号位
11位
数据字格式

电压
电流

-32767至+32767
0至+32767

-32767至+32767
0至+32767
精度

最差情况,0至55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典型,25°C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2%满量程
±2%满量程

±0.5%满量程
±0.5%满量程

±2%满量程
±2%满量程

±0.5%满量程
±0.5%满量程
设置时间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100μσ
2ms
  100μσ
2ms
最大驱动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5000Ω最小
500Ω最大

5000Ω最小
500Ω最大
24VDC电压范围
20.4~28.8VDC(等级2,有限电源,或来自PLC的传感器电源)
四、模拟量扩展模块接线图
1、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EM231)接线图及输入范围配置
配置EM231

表所示为如何使用配置DIP开关配置EM231模块。开关1、2和3选择模拟输入范围。所有输入设置为相同的模拟输入量程。该表中,ON是闭合,OFF是断开。只在电源接通时读取开关设置。
2、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EM232)接线图
3、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模块(EM235)接线图及输入范围配置
配置EM235
表所示为如何使用配置DIP开关配置EM235模块。开关1至6可选择输入量程和分辨率。所有的输入都设置为相同的模拟输入量程和格式。表所示为如何选择单极性/双极性(开关6)、增益(开关4和5)以及衰减(开关1,2和3),在该表中,ON是闭合,OFF是断开。只在电源接通时读取开关设置。

网友A:
这样的资料还是不用发了吧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