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5.4 中文版,装完了成英文界面

楼主(2009-08-11):
我从论坛下了step7 5.4 中文版,装完了成英文界面,不知是咋回事

网友A:
要设定一下,才能变中文的

网友B:
Option下的自定义中去设定界面语言为中文还是英语。

网友C:
学过英语没 找见了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介面中的图

楼主:
软件中的ABOUT

网友B:
除了Step7外,你还装有西门子哪些软件?

网友D:
可以通过设置为中文版的.具体步骤:
1;打开西门子软件STEP7后,选择选项按钮(option)单击.
2;在下拉菜单中找到自定义按钮,(customize)单击.
3;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语言按钮(columns)单击.
4;在国家语言窗口中选择中文(只有二个选择中/英文选项),确定,ok !
注:有些程序在编写时使用非中文语言的,需要在控制面板中语言选项中选择相对应的语言(当然还有版本问题除外).才能打开程序.希望能提供帮助.

楼主:
我重装一次试试,谢上面各位

网友E:
运行CD1中的setup后再更改语言设置.

网友F:
我觉得还是还是英文版方便,现在让我看中文版我反而还找不到在那。
所以还是多熟悉一下英文版,用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