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如图所示
1:proface v7.27 中文版安装完之后系统区多出了大概1.5g的不可移动文件,系统还原项是关闭的,请问这两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可以删除吗,删除对其他软件有影响么?
2:我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FA   创建的工业软件快捷方式安装之后全部没有了,安装开始我选择的快捷方式区域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FA,要完成的时候有两个选项我都选择的是,之后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FA里面就只剩proface的一系快捷方式,有什么办法恢复以前的快捷方式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安装过,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你的文件其中一个是虚拟内存页面文件,在WINDOWS状态下不能删除。。。。即使在DOS状态下删除了,重启后操作系统自己也会重新创建的。

楼主图片上的两个文件应该具有隐藏属性的。

你的电脑是否开启了休眠功能。

楼主:
谢谢,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大侠所说的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

网友B:
你在administrator文件下看看是否有相關的快捷方式,若是沒有自己建立捷徑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消失了,重新在安装目录里找出来了,感觉看起来很别扭,而且很多工具没有了,用到在找了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