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检测异常噪声或震动的传感器?

楼主(2009-08-11):
有一设备,当有异常噪声或震动时要求自动提升,如果有这样功能的传感器,请告知
天各一方

网友A:
异常噪声的传感器是没有的,检测噪声多少分贝就有.
检测震动____震动传感器

网友B:
异常噪声可以采集到信号后使用数字滤波(巴特沃兹,切比雪夫忘了哪个了)滤掉正常波等处理后,在用触发电路触发电路,自己做一个。震动的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