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设计工程的顺序

楼主(2009-08-11):
兄弟们,那位老下能指教一下STEP7设计工程的顺序,
我是这样做的:
1 接到一个工程
2 列出工程中的变量及分配的地址,
3 统计各种输入输出信号的数量,并分析逻辑关系,
4 选择硬件的种类和数量,
5 STEP7硬件组态
6 建一个符号表,把所有的变量(输入,输出变量,中间变量)录入符号表,
(我先把所有变量全部放到符号表里,用的时候一选就行,用着方便)
7 编辑逻辑程序
8 联机调试
9 下载。
10 工程完毕
兄弟们看看我这样对不对,有啥优缺点,讨论一下,你们都怎么做的啊???

网友A:
最后还加1条,对方付款。。。

网友B:
所有的工程都一样:
1接到工程。
2了解生产工艺要求,因为设备是围绕工艺转的,电气是围绕机械转的。
3根据设备总装图,选择检测方式,设计出电气总图。
4选型,设电气原理图。
5编程初步调试
6现场根据客户要求再次细调程序。
7客户满意签字,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