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1:ProTool问题:高手进----回答前请思考清楚 (有程序)

楼主(2009-08-11):
1:在程序中有多个块处于 块保护中,这个有没有办法取消保护?
2:在PLC中的FC32中,DB32.DBW2为屏幕现所显示画面的代码,这是怎么设置的?
在area pointers中设定了DB32.DBW0就是了。
这只能说明 屏幕代码为DB32.DBW0开始的5个字。怎么能为DB32.DBW2呢?这怎么个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3:FC23的Network5中有以下程序;
CALL "BLKMOV"
SRCBLK :=P#DB21.DBX0.0 BYTE 70
RET_VAL:=#ret
DSTBLK :=P#DB22.DBX0.0 BYTE 70
SRCBLK :=P#DB21.DBX0.0 BYTE 70和 DSTBLK :=P#DB22.DBX0.0 BYTE 70中的P是什么意思?
RET_VAL:=#ret #ret为出错的内容,那这信息发送给谁?有什么作用呢?
4:PLC 程序调用PROTOOL中的消息时,是不是必须用 SFC17?

网友A:
1. 去下载解密程序试试吧!
2. 5个字代表不同的含义,放置当前页面值的那个字就是第二个,西门子就这么规定的。
字1:当前画面类型
字2:当前画面号
字3:保留
字4:当前域号
字5:保留
所以设定了.DBW0后显示画面号的却是.DBW2
3. P是Pointer的意思,指针。P#就是指针的意思,不过这是个ANY类型的指针。
信息发给谁要看调用FC23的程序中#ret管脚上连接的变量是谁。作用就是监视"BLKMOV"时有没有错误啊。
4. 当然可以不用,换为用某点来驱动报警。
下载积分:+2(383616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5(王睿) 精彩的回答

网友B:
站上好像有解锁软件,可但是只能解FC;FB对于西门子的系统功能块等,前面带S的我没有接触过.2问题2楼已经说明了在FC32功能块的背景块里调用.你这里是调用字,也可以调用其它,如位等.带#号的是定义变量,一般依靠组织块来调用.具体地址一般会在上面附值.PLC调用屏的消息不一定要用SFC17的,可以是位和字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