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由于是新学,在书上碰到一道题,说用接在X0---X11输入端的确良10个键输入十进制数数0----9,将它们用二进制数据的形式存放在
Y0----Y3中,用触点和线圈指令设计编码电路

以上的这道题,我使终不明白什么意思,既然是十个数,应该怎么样存入在Y0---Y3中那,谢谢坛友们说的详细些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到底是哪一个指令?

网友B:
引用楼主stream于2009-08-11 15:21发表的 书上的一道题 :
由于是新学,在书上碰到一道题,说用接在X0---X11输入端的确良10个键输入十进制数数0----9,将它们用二进制数据的形式存放在
Y0----Y3中,用触点和线圈指令设计编码电路

以上的这道题,我使终不明白什么意思,既然是十个数,应该怎么样存入在Y0---Y3中那,谢谢坛友们说的详细些

一个编码功能,一个输入点代表一个数字,X0=0,X1=1,……,X10=8,X11=9,把这个数字用二进制表示,为0000~1001,用Y0~Y3输出

ld m8000
mov k2x0 k2m0

ld x10
out m8

ld x11
out m9

ld m8000
enco m0 d0 k4
mov d0 k1y0
  •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谢谢楼主的两位朋友,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希望帮忙看下:
    ld x10
    or x11
    adi x0
    out y0

    ld x4
    or x5
    or x6
    or x7
    adi xo
    out y1

    ldx2
    or x5
    or x6
    or x7
    adi x0
    out y2

    ld x1
    or x3
    or x5
    or x7
    or x11
    adi x0
    out y3

    他们 有的告诉我上面的这个答案,我还是看得不太明白,十个数字,那我应该把哪几个放在Y0中或者其它中那?

楼主:
    忘记说明一点了,是三菱FX2N系列

网友A:
    搂主是否打错了 有ADI指令吗?

网友A:
    Y0 Y1 Y2 Y3 看成是 1 2 4 8
    当按下X0 没有输出所以 认为是0
    程序好像有问题。。。。重新给你编个简单的

网友A:
    X0  到  X10  分别对应数字是  0-9     Y0  为1   Y1  为2   Y3  为 4   Y4  为8  看成数码管的  8421 译码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就是把0-9用四位二进制代码有y0-y3表示出来!用线圈和指令麻烦一点!用传送指令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