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Q00PL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8-11):
我在调试设备过程中,同一个程序,有二十多台设备,PLC全部为Q00系列,其中有两台Q00 CPU报代码为4000[(1) 程序包含一个不能被解码的指令号码。 (2) 一个不能使用的指令包括在程序里。]的故障,停止运行,错误跳转显示为程序中PID部分有错误。但其他设备都能正常运行。我把程序看了很多遍都没能找出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向各位老师求教

网友A:
那把程序发过来看了才知道 啊

网友B:
看了才知道

网友C:
可以把PLC内存清楚或格式化一下,再重装程序试一下

网友C:
可以把PLC内存清除或格式化一下,再重装程序试一下

网友D(2009-09-12):
从新再装一个程序试试!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运算的除法出错? “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