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现在需要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的连接方案,但不知道可控硅如何选型,已经可控硅如何接线

主要器件有:
温控器一个,带可控硅输出

时间继电器一个

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各一个,

开关、断路器器等均有

要求:当温度达到某个值(比如180°)时,启动时间继电器开始定时,定时10分钟,在此期间要保持温度稳定在180°左右(应该是靠可控硅模块来调节功率的吧)

定时结束后接触器断开,加热结束

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温控器的可控硅输出的是什么信号(电压、电流还是其他),可控硅应该根据什么来选型能把电路图也上了就更好了:kiss: :kiss:

附:加热器额定电压660V,额定功率14KW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联系我。我帮你解决这个方案QQ:18260376

网友B:
可控硅是根据控制其导通角度来实现通断的,你已经说了加热丝的功率是14kw,及电压。所以要满足这些要求的,另外 可控硅的k1  G1  K2  G2由弱电控制!!!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就行,(固态继电器内部就是可控硅加外围元件封装而成的)   当然温控器最好是选要有输出0-12DC输出那种 ,要看你是单点控制还是多点控制来选温控器及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功率。
      固态继电器原理就是输入端输入0-12V时 输出就像可控硅开关一样有通断功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就行,(固态继电器内部就是可控硅加外围元件封装而成的)   当然温控器最好是选要有输出0-12DC输出那种 ,要看你是单点控制还是多点控制来选温控器及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功率。
      固态继电器原理就是输入端输入0-12V时 输出就像可控硅开关一样有通断功能

    温控器的可控硅输出和电压输出是一回事吗

楼主:
    顺便给写个型号

网友D:
    根据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流;和你所选择的控制器件选型的(如是控制单/双向可控硅)至于控制极元件说明上有.一般控制器都能胜任.不必去考虑接口问题.像你的条件最好选择电压:1600V电流按2倍额定电流选择,温控器要求是单向还是双向的确认即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给写个型号

    据我所知数显温控器只有触点通断输出和直流输出。而且必须外接转换接触器或者功率转换负载
    你要求高电压的型号我不太常用  抱歉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温控器的可控硅输出和电压输出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你可根据厂家给你提供的接线图照图连接就行了,至与功率要用多少安你可按手册查找,最好大些,因为可控硅的过载能力差,但是不知道还用时间继电器何用,一个温控器都可以了,现在智能的误差已经很低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没用过,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一回事,你可根据厂家给你提供的接线图照图连接就行了,至与功率要用多少安你可按手册查找,最好大些,因为可控硅的过载能力差,但是不知道还用时间继电器何用,一个温控器都可以了,现在智能的误差已经很低了

    用时间继电器定时啊,到达设定的温度后保持10分钟后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数显温控器只有触点通断输出和直流输出。而且必须外接转换接触器或者功率转换负载
    你要求高电压的型号我不太常用  抱歉

    温控器用的是宇电的AI518,带可控硅输出。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选可控硅。可控硅和固态继电器哪个便宜些?还有因为是660v三相,是用三个还是用一个?
    可控硅是串接在电路中吗?
    还有外接转换接触器是什么意思?

    我对这些什么都不懂,附上我原来画的一个图,后来才发现这样做的话在定时的阶段,温度是上升的,才想到要用可控硅,给看看应该怎么改,谢谢
    附件: 温度控制.rar (24 K) 下载次数:163

网友C:
考虑到你要定时加热 最简单的思路:温控器是选用触点输出型的 外接交流接触器控制加热
该触点也可同时接计时器控制加热时间

网友G:
我曾做过一个玻璃厂的烘箱温度控制箱,要求有加温定时,保温定时,自动停止。是温控4-20ma电流控制电力调整器来保持红外加热灯管的平缓过渡的。楼主你温控可控硅型的要控制3个可控硅模块接线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