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破解软件成功破出4位密码,但怎么改UM读保护的秘密呢?

楼主(2009-08-11):
使用破解软件成功破出4位密码,但怎么改UM读保护的秘密呢?
怎么改密码呢?
这个UM密码是否只有四位呢?

楼主:
在程序的第一段的第一行有个命令是FUN49里面的参数#后面的就是密码,最多输入四位十六位数字,最大为FFFF

网友A(2009-10-18):


网友B:
哈哈,刚做了欧姆龙的密码攻防演练。
既然能破解了打开程序修改一下密码,重新下载到PLC上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