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旋转编码器上的A相、B相和Z相?

楼主(2009-08-11):
旋转编码器上的A相、B相和Z相这三根线是什么意思呀?
他们与PLC怎么接线?三根线必须都接呢还是其一或其二?若都接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A相表示A相脉冲 B 相表示B相脉冲 Z 表示一圈脉冲
看你需要接几个了?一般用AB相就够了
如果计圈数 就把Z相也接进去。
接线吗?看你编码器是集电极输出还是 差分 输出
下载积分:+2(tcx)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1楼大兄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B:
接线吗?看你编码器是集电极输出还是 差分 输出,我想清楚你这句话

网友A:
集电极输出就是A B 相
差分输出是A- B- A B 相 这个抗干扰能力好很
刚才玩游戏中哈

网友C:
旋转编码器应该有配套使用的计数器/计时器。
不然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一楼大哥,我用是的是集电极输出,用A B 相的话用两个输入端。怎么知道A相与B相相差90度?
若是差分输出,A- B- A B 相 , 是什么意思呀。
求明示!

网友D:
可阅读指令手册关于高速计数器的介绍。
如图:
可对应计数器号选择接线方式。
A相与B相本身就相差90度,可通过监控对应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号得出编码器的正反转状态。
差分为何物可上网搜索编码器原理!

网友E(2011-06-13):
能讲下具体定位怎么去反馈就更好啦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