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在网上看了好多关于UPS的讨论, 说在线式UPS没电池可做稳压器用,后备式的就不能,电池坏了也就无法使用,不明白的是我的UPS电池坏了,开不了机,我找了个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可就是充不进电,从0V充到了7V就再也充不进电了,不过电池装上UPS后就能开机了就是有没市电都一样没电源输出,可能是电池电量过低的原因吧,我现在需要的是能做稳压器用就好了,不知道要改接哪的线才可以,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大的改动,把浮充线接成输出就行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怎么改

网友B:
接上电瓶能通电但无220V输出,说明逆变所需功率大部分从12V电瓶获得,你需另做一个12V直流电源,其功率要等于UPS所标额定功率。原12V冲电电路掐断不要因为它的功率太小了!!!!新做的电源接到原电池正对正负对负!制作关键在于新电源功率一定要大!不过成本也就上来了!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瓶能通电但无220V输出,说明逆变所需功率大部分从12V电瓶获得,你需另做一个12V直流电源,其功率要等于UPS所标额定功率。原12V冲电电路掐断不要因为它的功率太小了!!!!新做的电源接到原电池正对正负对负!制作关键在于新电源功率一定要大!不过成本也就上来了!

非常谢谢

网友D:
三楼说得对,UPS没可做稳压器用,是因为UPS内部电子电路当检测到输入电压取样值低或高时,自动用12V电瓶逆变成220V输出。如果另做一个12V直流电源代替12V电瓶新电源功率一定要大。

网友E:
你的逆变部分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