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问题:一台变频控制主(A)电机,主机通过齿轮比——同步杆传动连接B电机,在正常工作的过程中,加工的布料(布料是由经纬两相)是理想的。当启动时,出现布料表面纬相比较疏;当停机时,布料表面纬相比较密。A电机是负责拉经相和纬相,B电机负责将加工的布料拉出也承担拉经丝。
要注明:机械传动和齿轮比是一定的,不能改。齿轮与齿轮间存在齿轮间隙。

我自己的一个思路是:通过分别设置变频内部的加减时间,可以将加减时间细化。原先变频内部加速时间一条平滑斜线——匀速时间一条平滑直线——减速时间一条平滑斜线。

我这个思路可行吗?或者还有其他办法吗?(在不添加另外工控设备和改动机械传动的基础上)

楼主:
我这个思路是不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呢?
实践我还没有去试验,担心机器加速时间放长了,减速时间放短了。由于该设备是要经常启停机的。
要补充的是:在正常运转的时候没有齿轮间隙,启停就会出现齿轮间隙,我这个思路能否是可以避免这个齿轮间隙在启停过程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