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是一个什么产品他有哪些功能

楼主(2009-08-12):
把它安装在一个轴上,轴转动带动它,它可以发出信号让PLC控制伺服电机同步转动,它转得快,伺服转得快。它停伺服也停。它的外形跟伺服电机有点相近。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产品。在编程时应该怎运用?

网友A:
描述感觉还不是很清楚,不好判断,如果发图片或型号上来就好判断了,也可以把相关型号什么的在百度上搜索一下,你要得结果也就出来了.感觉有点象旋转编码器.

网友B:
应该是旋转编码器!与伺服电机连用!

网友C:
是编码器吧,它是与电机的转子装在一起的

楼主:
经各位朋友的指点,本人再次仔细到现场观看。初步确定他是一个伺服电机(不完全肯定,没有型号与商标)。与他相连的是安川的SGDH-04AE伺服驱动器。现在不明白的是,在伺服驱动器上又与安川的MP2300运动控制器相连。且不是由伺服驱动器来驱动伺服电机。而是由外面的轴传动带动伺服电机运转。由伺服电机转动给出信号来控制另外的3个伺服电机。他们是同步的,当这个伺服被带动转得慢其它3个伺服也成比例的转得慢。它停其它3个伺服也就产即停止。请教各位前辈这是怎样的一种控制方式?望能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编码器,因为你所说的三个伺服电机是同步的,所以可能就是共用一个编码器反馈控制。
另外你再观察一下编码器与伺服驱动器连接线,还有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的连接线是有区别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E:
应该还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