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怎么把时间写入到PLC中

楼主(2009-08-12):
各位高手请教 怎么把 时间写入PLC中 CPU 222的

网友A:
通过TODW指令,或梯形图中时钟--SET_RTC指令。

楼主:
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列子 能不能发过上来学习下 谢谢

网友B:
你的PLC要有时钟卡才行, 若是221的, 别动这份心思了.

楼主:
CPU222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