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系列plc问题

楼主(2009-08-12):
最近从别的机器中读出一个程序。但是无法修改程序,也不显示有什么保护口令,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有保护,那我该怎么样解决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你到工具栏内选择选项内可选

网友B:
描述不清,或者您可以将程序上传来看看。

网友C(2009-09-20):
读出来的程序一般是读出模式,把它改成写入(编辑)模式就行了。

网友D:
支持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