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通过旋转编码器读取脉冲数进PLC,转换成转速的程序怎么写?
谢谢。最好附下解释。

网友A:
Is Easy....
Very Easy

网友B:
一个思路是利用单位时间内获取的脉冲数换算成转速。

网友C:
精度不是很高,你试试看

楼主:
通过旋转编码器探测的脉冲数(A相B相)给与三菱PLC输入端X0、X1,单位时间内获取的脉冲数换算成转速

网友C:
为什么不用Z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Z相呢?

Z相是复零信号,可接也可不接。理论上A、B相是一样的。
你能不能帮忙把那段程序编一下。

网友C:
。。。。。。。。。Z相我的理解是,编码器转一圈发出1 个Z相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相我的理解是,编码器转一圈发出1 个Z相脉冲的

不会吧,Z相是用不到的。旋转编码器有说明的。
那你能不能编下这段程序给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旋转编码器探测的脉冲数(A相B相)给与三菱PLC输入端X0、X1,单位时间内获取的脉冲数换算成转速

这个是我编的程序,高手进来指导一下,是否达到这个要求。工作要求精度是否高?

LD  M8000
OUT  C235  K9999
LDP  M8013
MOV  C235  D0
RST  C235
END

网友B:
后期的处理程序呢?
仅这段看来没有问题啦,起码能将脉冲值放到D0了。
是否满足精度需要看您想要达到个什么样的精度。
如果精度确实不需很高利用SPD命令式很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