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刹车问题

楼主(2009-08-12):
大家好!
我有一个关于伺服刹车的问题求教,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问题: 垂直安装的三菱伺服开关机器时负载向下掉约10MM.
现象: 开机时刹车松开太快,关机时刹车电源断开延时.
接线: CN1B19(MRB)和CN1B13(COM)接到继电器上,输出
端接伺服刹车的24+及24-,VDD--COM短接,P33参数
为100ms.

网友A:
CN1B19(MRB)和CN1B13(COM)接到继电器上改为接到PLC输入端
继电器用PLC控制输出。这样等伺服准备就绪了,再接通继电器就好了

楼主:
照您的方法做,开机不会向下掉,但关机时因为刹车电源没有先断开,没有抱闸住,还是会向下掉.
采用放大器内部控制,请多提建议!!!!!

网友A:
关机掉的不多,我是不管的。
我编的程序,上电一定要回原点一次的。
难道你第二天开机不回原点直接继续执行的吗?

网友B:
抱闸信号应该串如急停,SERVO ON,运行信号在里面。我认识。也就是在这几个信号以外的情况。电机都应该是被抱死的。当然在PLC里有运行信号的时候SERVO肯定处于ON的状态了。

网友C:
你不行就用PLC控制刹车!按说,关机时不应该抱不住的,这个是断电刹车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