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监控报警问题

楼主(2009-08-12):
各位大侠:我想在三菱FX2N PLC在上电时就检测各个接近开关的原位信号,如果有接近开关不在原位的,应该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在PLC程序里面应该怎样做啊?

网友A:
......这样行不?

网友B:
你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具体我也不知道,我是来看热闹的!帮不了你了!!

网友C:
可以用二楼提供的方式做,也可以做成报警历表的形式.更可以用图示的形式做了.在PLC上用位的检测方式做.相信会做屏的对于这个问题是不大了.再想具体站上例程很多.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