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如何保存数据

楼主(2009-08-12):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在S7——300中写了一小段程序,目的是记录一个开关的工作时间。就是一个开关打开了 就计算它的时间 。 关闭的时候前面计算到的时间仍保存着 下次再开这个开关 计算时间在上次的基础上累加 (中间PLC有可能遇到停电)。现在像请问,我把计数器的计数值存在什么位置可以掉电保护,以便下次累加啊?另,如何清空这个计数值?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S7-300中掉电保持区域为2种:
1、DB数据块
2、CPU属性中设定过的保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