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我刚下载完本站的GP-PRO EX2.2简体中文版,解压正常,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如图),,,就结束了,没有NEXT了,,,急呀,还有哪要设置呀?

楼主:
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启动你的软件,然后在你的软件中首选项中进行设定。

楼主:
这还是安装时出现的,没法启动软件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还是安装时出现的,没法启动软件呀......

Ex2.2应该有2张CD吧,没有提示你更换CD?

楼主:
没有提示,就是安装时输入SN和KEY,输入KEY后的NEXT就出现以上画面...如果不安第一张,第二和东西没法安装呀

网友B:
1.關閉殺毒軟體
2.確認是否有安裝好Microsoft  NET Framework Configuration

楼主:
没有装杀毒软件呀,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Configuration也提示成功安装.
后来我又把Microsoft  NET Framework Configuration卸载.再安装,,,
还是到图示位置FINISH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装杀毒软件呀,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Configuration也提示成功安装.
后来我又把Microsoft  NET Framework Configuration卸载.再安装,,,
还是到图示位置FINISH了.

1.你把安裝文件放到桌面上試試
2.確認以下兩個是否均有安裝好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Configuration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Wizards

楼主:
我看了一下,刚开始装的时候只装了一个MICROSOFT.NET FRAME WORK 2.0
然后就没有其他提示呀
只有下一步,,下一步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刚开始装的时候只装了一个MICROSOFT.NET FRAME WORK 2.0
然后就没有其他提示呀
只有下一步,,下一步了呀

現在的情況是?

网友C:
我也下了装的时候没遇到
很顺利就装好了

网友D:
我下载了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很顺利。。。。

楼主:
昨天重新下载了GP-PRO-2.5可以装,可以使用.
为什么2.2简体中文就装不了呢?

楼主:
终于可以用了,还得感谢论坛中提供资料和提供帮助的朋友.
现在我用的是GP-PRO2.5英文版.
很好用.模拟时,有输入输出间控.还可看到LADDER..
很不错..
再次感谢版主和所有帮助小弟的朋友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用了,还得感谢论坛中提供资料和提供帮助的朋友.
现在我用的是GP-PRO2.5英文版.
很好用.模拟时,有输入输出间控.还可看到LADDER..
很不错..
再次感谢版主和所有帮助小弟的朋友们!!!!!

關於2.2版本也是英文版,搞不明白你的電腦為啥安裝不了!

网友E(2009-09-28):
重新来过一次啊,注意安装提示